技嘉主板的5VDUAL电路 有三个问题。希望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2016-04-19):
技嘉双路5VDUAL输出。希望大神不吝赐教

问题1:这个电路图怎么工作的?

问题2:Q53 N沟道 MOS管。怎么是S级 输入VCC  然后转成D级输出5VDUAL。
记得视频里面看过老师说MOS管是G级控制   D级输入  S级输出。。。这个电路怎么变成S输入 D输出了。

问题3:这个Q53和 下图总线供电的MOS管 有什么不同?看电路符号是一样的啊。这个总线供电就是D输入S输出。

网友:
5VDUAL  由 P_EN  控制
LM393 控制VCC和5VSB的切换

网友A:
图一:
首先 P_EN 是无电压的  无电压导通  5VSB直接给5VDUAL  供电

当 正常开机后  LM393 3和5脚 +5VCC降压出来的电压 大于5VSB 降压出来的电压2脚和6脚
LM393 1脚和7脚 就与外界断开
同时SLP_S3 有电压   5VDL G1 也不受Q55控制
此时 Q53的G极 就由+12V 经过一个电阻 直接控制
5VCC 直接给到5VDUAL 供电 (此时P_EN 应该是 高电平了截止)
那管子的图  也奇葩 难道我理解错了?

LM393运用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5818-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一:
首先 P_EN 是无电压的  无电压导通  5VSB直接给5VDUAL  供电

问题是。这个MOS怎么是S输入 D输出吗?难道MOS管S和D 都可以作为输入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这个MOS怎么是S输入 D输出吗?难道MOS管S和D 都可以作为输入使用?

理解P和N沟道MOS管工作区别就行,本质就是工作电流输出方向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这个MOS怎么是S输入 D输出吗?难道MOS管S和D 都可以作为输入使用?

是可以这样理解,G开关控制,开关接通DS SD一样通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理解P和N沟道MOS管工作区别就行,本质就是工作电流输出方向不同而已。

N沟道 P沟道工作原理我清楚。我的问题是这个MOS管的S级也可以作为输入端嘛?平时见到的供电模块都是D极输入 S级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沟道 P沟道工作原理我清楚。我的问题是这个MOS管的S级也可以作为输入端嘛?平时见到的供电模块都是D极输 ...

N沟道MOS管一般是D级输入 S级输出,而 P沟道则恰恰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C:
N沟道MOS管一般是D级输入 S级输出,而 P沟道则恰恰相反。

可是Q53是N沟道的MOS管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一:
首先 P_EN 是无电压的  无电压导通  5VSB直接给5VDUAL  供电

原理是懂了。可是那个NPN型  Q53管子居然S输入D输出。 心里纠结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理是懂了。可是那个NPN型  Q53管子居然S输入D输出。 心里纠结啊

没有S级向 D级 流的  不要专牛角尖
你可以理解为 图纸弄错了
或者 我理解错了 说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S级向 D级 流的  不要专牛角尖
你可以理解为 图纸弄错了
或者 我理解错了 说错了

我一开始也认为是那个MOS管画错了。结果我今天看到这个图。。。疑惑又来了所以发帖问问。也是5VDUAL 双路。

蛋疼了 。都是无论是P沟道还是N沟道都是S输入 D输出。。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开始也认为是那个MOS管画错了。结果我今天看到这个图。。。疑惑又来了所以发帖问问。也是5VDUAL 双路 ...

:L
世界无奇不有啊

网友D:
一个  鸟样     N管   G级高   DS  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个  鸟样     N管   G级高   DS  导通!

大神的意思是DS导通 无论是D到S还是S到D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的意思是DS导通 无论是D到S还是S到D一样的?

          是啊!

网友:
N沟道的只要G极有高电平,D与S极高电位就会流向低电位,没特定的方向。

网友E:
1:
待机时无SLP_S3,Q55导通接地拉低Q69 1脚电压,Q69是P管5VSB导通成5VDUAL
触发后SLP_S3过来导通Q54拉低Q55控制极电压,Q55截止。VCC与12V都产生393+大于V内部输出高电平,12V通过R405 与R411分压得8V多的电压此时Q69截止,Q53完全导通。
2:N管S极作为输入时,D极作为输出,MOS管失去开关作用,由内部二极管降压输出。(如VCC=5V,N管内部降压0.7V,D极得到4.3V左右电压,当MOS管G极过来8V电压时,G大于S,MOS管内部沟道打开,VCC完全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1:
待机时无SLP_S3,Q55导通接地拉低Q69 1脚电压,Q69是P管5VSB导通成5VDUAL
触发后SLP_S3过来导通Q54拉 ...

看了  这个完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