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560 无独显供电,维修涉及待机偏高,HWPG异常,DGPU_PWR_EN#高电平

楼主(2016-04-19):
早上接了台商家的Y560,机器告知被修过,拆开大概看了下HM55被换过,其他地方不明显。
待机有点偏高 0.05A,可触发上电到0.6A左右,查供电只有独显供电无,独显供电是由DGPU_PWR_EN#转化产生GFXON控制。
DGPU_PWR_EN#一直是高电平
Y560出独显供电,不清楚应该是在跑码前还是跑码后?查了下月饼收集的资料,也没有看到Y560,只有Y460留的资料是“独显供电:桥要收到CPU供电IC发出的PWRGD之后才拉低DGPU_PWR_EN#,所以在复位之后”
机器被换过PCH,看焊的还不错,上面还有铅笔的记号,应该是换了片测试的。PCH周围还搽的很干净,先不忙考虑PCH
也不去考虑之前之后的问题了,把复位前的信号都过一遍再说:
PM_DRAM_PWRGD
H_PWRGOODCPURST#正常,
终于抓到了个 异常H_VTTPWRGD0V
HWPG发现居然有4.2V,这可奇了怪了
挨个断开各IC发出的PG连线,包括EC下汇总的那根线,还有相通的U13U24只剩下个3V上拉。测试3V正常
随便扫一下各IC发出的PG,测到1.8VPG信号发现HWPG4.2V是这IC引起的。换掉后原来待机偏高的故障解决。
接着飞线到各ICPG线测试,最后发现3/5VU13两个地方都会异常拉低HWPG。断开3/5VPG,换掉U13,重新连好其他的断线,HWPG恢复3.3V
重新插电,待机正常0.00(我表看不到后面位数),上电到0.9A左右不跳变。测H_VTTPWRGD正常,测LPC无动作,CPU供电扫了一遍,刷了片BIOS,没变化。换CPULPC有动作,赶紧去测SMB,有正常的抓波动作了。
上内存开机,内存排阻上的波形只有一小段,换根内存,完整的波形一路出来,电流也欢快的跳变。EDIDOK,装机。

总结:Y560 独显供电是在跑码之后产生

网友:
分析的很精准,学习了。

网友:
有波波维修就是好

网友:
波波维修简单呀

网友:
二修机楼主还修的这么顺手 厉害啊

网友:
牛B的理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