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高温 鲁大师压力CPU高温 关机

楼主(2016-04-19):
风扇没问题 硅脂加过了 散热器用风枪催了两三秒另一头有温度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cpu

网友:
换个CPU重新测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吧温控去掉试试

网友:
CPU使用率一高 就高温

网友:
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扇热铜管有问题 还是接触 或者热传导出了问题

网友:
风扇转的快吗?如果温度高还转的慢就是风扇或控制芯片问题 不想麻烦可以改长转

网友:
以前我师兄寄过来一台联想E47掉电,修好看电影看1天都没事,但是用鲁大师测不到1分钟就掉电了,后来是换了系统就可以搞定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我的就是鲁大师测试自动关机 鲁大师不压力 就不关机 系统我重装了 换了个I3的CPU也不行

网友:
现在开机进桌面什么也不动 CPU 45度 运行个播放器看个电影 就75度了
压力测试就关机

网友:
这机器bios有问题也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