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610不触发小修u

楼主(2016-04-19):
      今接到一个战神的说是不开机,接上电一看是不触发,报价打发走人,先把小电池拔,上电 电流哗哗的就上去了,我就笑了
然而装上小电池按下开关并没有反应,*脏话* ,怎么回事啊啊,迅速拆开机器只看到PU4烧糊了

  其他问题没有发现,于是买了个回来装上去不行啊,就把电路改了,索性就不用这个PU4了,把128三个脚相连,三角到开关也断线了
3角飞到开关,亮机,按多少次都可以触发了,进系统各功能正常

网友:
前天修了一个机器跟这一抹一样。。PU4 坏的。。。 定的芯片也是不行。。。。最后还是改的。。不知道什么问题 型号也是一样。。弄上去就是不开机。。

网友:
卖芯片的说有两种型号的,估计是买错了

网友:
各位施主加点分啊,实在是没有分了

网友A:
不是刷帖,纯属赚下载分,现在迅维这样搞一下,那只有去别家网站了!

网友:
不是刷帖,纯属赚下载分,现在迅维这样搞下去,那只有去别家网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刷帖,纯属赚下载分,现在迅维这样搞一下,那只有去别家网站了!

是啊,好贵

网友:
请问这是通病么?????????????????

网友:
不晓得啊,第一台修到这问题

网友:
PU4   干什么用的

网友(2017-05-28):
楼主应该发个PU4在电路图的作用就完美了

网友:
这个机子修了很多 都是桥坏了

网友:
烧穿了  还是好搞 啊。没有明显的烧痕就麻烦

网友:
这机器毛病也蛮多,特别是那个桥,真是容易坏

网友:
这机子通病多,PQ58 PQ23 PU4 桥都容易坏,PU4正好在触摸板按键下方,很容易进水腐蚀

网友:
16楼总结的很好,修的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