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 高难度磨板飞断线 +触摸修复

楼主(2016-04-19):
修复6P断线与触摸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电流能上1A左右
客户描述:此客户是我们论坛的坛友,他的手机原来显示正常,就是偶尔会屏幕出现白条。触摸还不能用。他经常关注我们论坛,自己也知道是触摸有问题。兄弟动手能力比较强自己动手把手机拆开。拆开后因为工具有限觉的焊不上又装回去。拆装2次后就不显示了。然后刷机能连电脑但是不显示。所以发到我们迅维维修部来修。
维修流程:根据客户描述,第一问题就是拆装机螺丝拧断线。第二个就是触摸断线或者空焊。
判断出问题开搞。先连电脑测试了下,可以联机电流跳变正常。拆机,拆出主板后在放大镜下观察。主板左边螺丝孔有拧伤的痕迹。如图

拆掉螺丝柱,这个应该看清了吧。
用手术刀慢慢刮开,这个螺丝柱可能拧的太用力了,螺丝柱周围的PCB板都鼓起来。就像手上烫个泡一样。这种的最难搞,一不小心就会把底下的线沾断很多。没办法只能慢慢刮出线,还好不多就断了3根。唉可惜,当时忘了把断线位置拍下来。。。。
把这三根补上,又对地测试显示座对地阻值。发现AP_TO_LCM_RESET_CONN_L此信号对地还是无穷大,这信号是连CPU如图

但是看螺丝柱下边没看到有断的线啊,找个PCB板磨出线路。螺丝柱下边有个点是链接座子 如图

找到位置发现只有点了,往里边不好在翘。没办法只能飞线。在点位置直接飞到接口电阻上。
如图。
处理好的图片

在测试座子阻值发现都正常。开机能显示。但是触摸不能用还会闪屏。
如图

接下来修触摸

装机测试,中间还有个小插曲,测试的时候发现摄像头不能用,前后不能切换。后置的录像可以,以为还有断线呢。反正不想拆先软件处理,还原设置,不行。还原并抹除数据哈哈可以 了。OK图片

post_deleted

网友:
LIJUN911025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小李飞刀你舞得可真好,佩服佩服

网友:
66666666果然是螺丝柱被打穿了,是那个哥们的机子吧哈哈

网友:
楼主真是太高手了,6P的主板感觉太可怕··········质量不好,不小心就不开机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装机要注意了,

网友:
每次看楼主的贴都让我佩服得很

网友:
吊炸天,佩服佩服

网友:
感觉好厉害的样子。。。表示iPhone不会修。更不敢拆

网友:
高手啊,这手工厉害啊

网友:
希望以为师傅能多发点类似的帖子,我好学习学习

网友:
没弄过手机,手机是有铅还是无铅的?看来焊接技术的相当NB才行啊

网友:
这已经不能用那个字来形容了

网友A:
楼主牛逼啊,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你们的那种境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逼啊,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你们的那种境界啊

  我们要努力学习 啊~~~ 进步上去  争取第一

网友:
楼主大神,我的终极目标

网友:
大哥 。6s 新加坡版  64s 开机白苹果 刷机 报 错误 6,能不能弄?能弄 发到你那到

网友:
看大神修机。享受啊!
我也要开始练习手工了

网友:
这个磨的那样了还能还原,真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