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93939 AZ0422 自动上点 有复位不跑吗

楼主(2016-04-19):
通电自启 刷过BIOS 各大供电正常,换过CPU内存 吹了下南桥。还是不行,求指教。是南桥有问题吗。
cpu

网友:
自动上电有可能是 没有正常开过一次机所以一直重启 ,

网友:
自动上电短接开关4s能否关机 自动上电考虑下io

网友:
DELL的板子自动上电是正常的,点下开关看下能不能关机先。供电正常就查下所有时钟还有复位

网友:
TMD 我的板子,死修,修不出来,供电全出,时钟,复位有,BIOS刷过, 南桥换了,真郁闷

网友(2016-05-31):
有可能吧 先试一下啊

网友:
不知道能否正常关机呢 自动上电应该也是问题把 不考虑IO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