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掉电

楼主(2016-04-19):
客户发来一台G450,接上电源测试可以进系统,过了一会看见关机了,就再开机试,到了正常启动那里就关机了,后来直接进BIOS,还是关机,拆机,裸板测试,一样关机,时间大概是一两分钟,突然就掉电了,散热片摸着正常,加焊了显卡还是一样,这是哪里的问题啊
显卡
掉电

网友:
不妨考虑刷一下BIOS

网友:
刷bios吧 我遇到过进系统掉电 进pe没问题的 刷bios就好

网友:
这个机器 修的很多了 建议查下供电吧

网友:
可能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遇到几台加焊桥或换钱好的

网友:
先排除软件BISO在考虑硬件

网友:
我的一个 也是 掉电 便于显示就掉

网友:
显示就掉 掉后能触发吗

网友:
刷bios可以解决的

网友:
BIOS应该是解决不了吧

网友:
散热没处理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