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A 跑码61 点不亮!求高手!!

楼主(2016-04-19):
联想IH61MA 跑码61 点不亮!求高手!! 我是新手不会弄!!

网友:
刷BIOS  试试 测下供电

网友A:
开机就61还是跑一会代码 档61

网友:
BIOS有很大可能,

网友B:
楼主你别查内存看下有没有报警,由此判断内存过没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就61还是跑一会代码 档61

跑一会 到 6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别查内存看下有没有报警,由此判断内存过没过

内存好着!

网友:
图呀,应该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