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现代E2258WF不通电

楼主(2016-04-19):
客户拿来2台现代E2258WF显示器不通电。打开机器就一个小的主板。测试各个电压发现1117-3.3v电压,只有2.9v。果断的换了一个1117上去。测试3.3v正常了。按开关通电了。放了1分钟在开机有不开机了。想了想。因为刚才是换了1117以后才开的机。是不是有什么元器件不稳定了。于是把1117附近的几个电容电阻加热了一下。在开机。有可以通电了。目前我们就基本可以确定了不是1117的问题。我在对几个电容电阻一个一个的加热。在加热1117的5v供电的滤波电容的时候马上就可以通电了。果断换了(16v220uf)的。在开机测试没有问题了。放了10分钟在测试没有问题。图中黑色的电容就是换的。维修完成。

网友:
排除法用的很好

网友:
一个个排除,干扰,最终滤波电容引起

网友:
有的时候换个东西好了,过几分钟又不行了,这种一般都是加热到不良的元器件。
不要走入死胡同。我记得以前修一些驱动板都是把全板的电容换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加电容上去,并一个

网友:
我遇到这种一般就是用替换法把电容一个个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