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不认盘求助了。各位看官看过来

楼主(2016-04-19):
今天接到一个WD 2T的硬盘要数据恢复,拿来是不认盘,拆开主板看是短路了,一个2极管烧了。换好后电机能转,认不到盘。找了一个500G的电路板换上能认到,但是变500G的了。把500G那块板的BIOS换到原板上也可以认到500G,这说明原来的板应该也是好的,为什么认不到呢,是不是BIOS出问题了。有修过这个问题的吗,。告诉我一下吧,感激不尽,新手求帮助

网友A:
找一个2T的固件刷一下试一试............

网友B:
找一个相同板号的PCB,在把原盘ROM换上去,装上盘体就可以啦

网友B:
要数据千万不要乱刷固件,盘有价数据无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相同板号的PCB,在把原盘ROM换上去,装上盘体就可以啦

你的意思是说找个一样2T的PCB,再刷回原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数据千万不要乱刷固件,盘有价数据无价!

没有刷。只是找个同品牌同版号的500G硬盘PCB。换上原板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相同板号的PCB,在把原盘ROM换上去,装上盘体就可以啦

我有找个相同版号的,只是他是500G的,装到盘体上只认500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2T的固件刷一下试一试............

我也是想找一个。就是没有找到。想问问大家有没有

网友D:
2T是监控硬盘,很少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2T是监控硬盘,很少有

那怎么办,客户要资料。难道真要动手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说找个一样2T的PCB,再刷回原来的吗

找个一样板号2T的PCB板,在刷上原ROM看正常不?在走下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一样板号2T的PCB板,在刷上原ROM看正常不?在走下一步!

今天买了一个2T的PCB板,。BIOS容量不对

网友:
要数据不要瞎折腾,硬盘固件有坏,光电路板好没用的。。

网友:
硬盘进水,换电路板能修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