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乐视1S打不开wf,请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2016-04-19):
乐视1S打不开wf
打不开

网友:
有没有摔过或者是进水,如没有的话先跟新软件,跟新软件还是有问题的话考虑WIFI天线和芯片本身

网友:
WIFI芯片电路有问题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 不行的话 再修硬件 看图查芯片

网友:
查供电时钟复位条件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