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enfone6做工如何?zenfone6拆机图解教程

楼主(2016-04-19):
华硕zenfone6做工如何?zenfone6拆机图解教程

  华硕zenfone6是2014年4月11日,华硕在北京发布两款全新zenfone手机的其中一款,zenfone6是华硕新机的高端型号,主打商务群体,从华硕PadFone开始,华硕手机就给用户的印象很不错,这样一款6英寸大屏千元手机,做工如何呢?下面让我们通过zenfone6的拆机,来一探究竟吧!

华硕zenfone6拆机

  华硕zenfone6配备6英寸1280x720分辨率IPS屏幕,采用第三代康宁大猩猩玻璃和OGS全贴合技术,搭载2.0GHz主频的英特尔Z2580双核处理器,运行1G内存以及8G存储空间,最大支持64GB的存储扩展,配备1300万像素的索尼背照式后置摄像头和2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支持双卡双待,标配3200mAh不可拆卸聚合物锂电池,电池设计比较独特,弧形的手机后壳方便了SIM卡槽设计在中间,性价比很不错。

  华硕zenfone6拆机方法/步骤:

  1、华硕zenfone6智能手机采用可拆卸后盖设计,后壳拆卸比较容易。

zenfone6拆机 图1

  2、拆下华硕zenfone6的后盖,可以看到不可拆卸的内置电池,电池设计独特,弧形的手机后壳方便了SIM卡槽设计在中间。

zenfone6拆机 图2

  3、拧完固定中框后壳的螺丝,中框就轻松取下,中框保护后壳上面没有什么元件,只有一些天线触点,大多数地方采用镂空设计,可以减少一些机身厚度,还可以节约材料。

zenfone6拆机 图3

  4、华硕zenfone6手机内部结构布局紧凑,最为突出的是电池上面一排卡槽,电池也被金属片压在底下,这样设计可以增强电池的防鼓胀能力。

zenfone6拆机 图4

  5、华硕zenfone6手机采用的是上下两块主板设计,其中上面的大主板与底端的小主板有同轴线连接着,该同轴线顺着螺丝的位置蜿蜒摆放,在细节方面还是比较注重的。

zenfone6拆机 图5

  6、华硕zenfone6手机的SIM与SD扩展存储一排卡槽是通过软性的排线粘贴在电池上面,把电池反过来,可以看到容量是3230mAh,电池容量算是比较大的,不过鉴于该机为6英寸巨屏,大容量电池也很有必要。

zenfone6拆机 图6

  7、华硕zenfone6手机底部的小主板上元件较少,最为突出的就是底部的单扬声器以及位于底部小板上USB数据接口。

zenfone6拆机 图7

  8、由于华硕zenfone6手机机身尺寸较大,可以看到华硕zenfone6内部主板上面的位置还是比较充裕的,两边还都是空的。

zenfone6拆机 图8

  9、华硕zenfone6侧面的按键,通过软排线与主板相连。

zenfone6拆机 图9

  10、华硕zenfone6后置1300万像素主摄像头,采用F2.0大光圈索尼背照式传感器,更有PicIMaster技术,弱光环境下可以提高400%亮度。

zenfone6拆机 图10

  11、zenfone6主板拆解后,壳体内部就剩下听筒、震动等模块。

zenfone6拆机 图11

  12、华硕zenfone6主板另外一面,上面有很大一块用来导热的铜片,其下方有华硕zenfone6手机核心芯片。

zenfone6拆机 图12

  13、华硕zenfone6主板上内存芯片采用的是海力士1GB容量RAM内存芯片(高配备是2GB的),其底下是2.0Ghz主频Intel Z2580双核处理器芯片,右侧的是SanDisk 8G ROM存储芯片。

zenfone6拆机 图13

  14、耳机听筒还有感应器等都嵌在主板上面,其余芯片由于都是焊死的屏蔽罩,所以不容易看到,因此只能拆解到此。

zenfone6拆机 图14

  15、华硕zenfone6拆机所有部件全家福。

zenfone6拆机 图15

  从华硕zenfone6拆机的过程来看,zenfone6内部设计与做工扎实可靠,拆解不算困难,维修上也比较容易,总体来说,华硕zenfone6质量比较可靠的,性价比高,是比较不错的一款手机,值得各位拥有。

网友:
千元智能手机做工一般

网友:
没有用过华硕的,好像他不出手机的。

网友:
华硕做主板做的还可以,手机不大行

网友:
这个拆解表示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