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启动时 反复重启

楼主(2016-04-19):
电脑重装系统,pe启机到要显示桌面就重启,以为是u盘,换了一样,试了3,4个,最后卸硬盘,用别的电脑做的,装回安装,提示按键粘连,最后确认 shift键粘连。pe不正常启动先以为硬盘坏了,反复试,用了不少时间,希望对大家有用。我用别的电脑试验,按住shift键,现象一样。

网友:
你换键盘解决的吗

网友:
有人会割线飞线,这种我是直接换键盘了

网友:
没有键盘,用户自己定。

网友:
之前进PE的时候按键都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