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A78-E 拆掉一个电容才能开机正常使用

楼主(2016-04-19):
如图红色箭头所指,装上加不上电,拆掉这个电容才能开机正常使用,不知会有什么影响,求电路图

网友A:
这个是主板CPU供电稳压电容,如果不装,可能会造成电压波动过大。建议找个装上为妙。。

网友B:
华硕板子上电容极性是反标的
估计正负极你搞错了

网友C:
这个电容下面还有个小的略波电容拆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主板CPU供电稳压电容,如果不装,可能会造成电压波动过大。建议找个装上为妙。。

装上直接开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板子上电容极性是反标的
估计正负极你搞错了

我也注意到了,这情况,应该不会有这个低级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下面还有个小的略波电容拆掉就好了

好的,一会看看,谢谢版主

网友D:
这个是CPU滤波电容不装有可能会滤波不稳造成蓝屏等故障,建议装上去,华硕的电容标位是和别的相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CPU滤波电容不装有可能会滤波不稳造成蓝屏等故障,建议装上去,华硕的电容标位是和别的相反的

好的,谢谢

网友:
这是捡 钱的节奏。。。楼主,

网友:
我是来专门顶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板子上电容极性是反标的
估计正负极你搞错了

你说的有道理,可那电容与其它两个方向是一样的呀

网友E:
电容有问题了,12V滤波电容板子上找个容量一样的装上去就行了,如果找不到一样的,就把三个电容全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有问题了,12V滤波电容板子上找个容量一样的装上去就行了,如果找不到一样的,就把三个电容全换掉。

谢谢,OK了

网友:
应该是自己装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