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45 独显 掉电重启维修

楼主(2016-04-19):
   机器:宏碁4745
   版号:ZQ1
   芯片组:HM55
   故障:掉电重启
     今天同行拿宏碁4745一台说不亮机,让给看看,插上电流表上看,上电10秒左右掉电,然后重启不掉电了,但是不摆动。给同行报价留机,同行走后开始拆机。第一次发表,没有拍实物图了。
    拆下裸板,测得主板各大电压阻值,电压都正常,怀疑是bios的问题,从论坛上下了BIOS,刷了之后,情况依旧、、、、、然后测复位(无线网卡22脚)有3.3v,唉?接着查吧,接着测了下南桥bios的脚位,发现问题了,8脚VDD竟然是0v,而且,1脚CE#也是0,明显短路嘛,直接烧鸡了,摸得南桥发热,直接干掉,干掉之后阻值正常,换上新桥,跑码亮机了,呵呵,

  新手帖子,没有技术含量,高手勿喷啊
   以后多多发帖,看管给加点分呗!!!

网友:
不会上传图片啊、、、、

网友:
能修起来就是经验

网友:
很好,LZ赚了一笔

网友:
能迅速找到问题,一看就是高手

网友: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