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10 i5独显不触发

楼主(2016-04-19):
待机  3  5  v有,     键盘开机也没坏,BIOS刷过     EC 也发出了 RSMRST

网友:
图纸在这有哪位大神 帮忙分析一下么   不胜感激 不胜感激

网友A:
PWRBTN#有电压吗?

网友:
EC和南桥都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
查休眠开关  是不是3.3v

网友:
你这样说怎么帮你啊 说的不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RBTN#有电压吗?

修好了        加焊一下南桥  就触发了       不良机  刷回原BIOS   就OK了        就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re write bios ..you will get your soluti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