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ms2360 进系统花屏解决经验

楼主(2016-04-19):
今天接了一台ms2360的本子进系统花屏,但只要禁用显卡驱动就可以进去,重装几个win7系统都不行,怀疑是cpu的原因,但是后来装了个win10的系统竟然奇迹般的好了下面上图

网友A:
不是吧,如果是我 还以为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补兼容啊

网友:
是带触屏的吧

网友:
驱动问题不少,现在的,换个老点的驱动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如果是我 还以为是显卡问题

显卡集成在cpu里面的

网友:
是带触摸的

网友:
这种机器最好原厂装什么系统就给他装什么系统

网友:
看来不能随便换系统了~

网友:
现在很多双显卡的机器  驱动容易出问题

网友:
晕死 这机器只支持win10么》??下次得留个心眼了

网友:
不知这是不是新机,但现在的机子说都要支持W10.。。。。。

网友:
如果客户想用显卡呢  那可怎么办

网友:
感觉宏碁的 本子 驱动兼容还不错啊  看到索尼就头痛

网友C:
目测,装官网驱动可以解决,楼主是来混分的,我也是来混分的!

网友:
如果是这样,最好是换原来自带的系统来确定软件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测,装官网驱动可以解决,楼主是来混分的,我也是来混分的!

知道放心里就好了

网友:
win10   挺不好用

网友:
W7系统低了  现在的笔记本有的要装原厂系统 才可以用 不然有些功能不能用

网友:
W8 应该也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如果是我 还以为是显卡问题

显卡驱动不安装会花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集成在cpu里面的

你那款是集显的 电脑  我经常遇到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不会错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不能用WIN7呢,记住了

网友:
换个WIN7的其他的版本

网友:
貌似现在很多机子都可以安装WIN 10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