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

楼主(2016-04-19):
各大电感的电都出来了  量  200  202 也有一段波形   LPC总线也有一段波形  我应当往哪个方向查

网友A:
你这也没说清楚啊,怎么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什么本啊?上图啊

网友:
可以考虑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也没说清楚啊,怎么回答你的问题

200  202  DDR3  检查内存码片的脚   我就是没有维修思路

网友:
还桥 我还不如换板子呢  板子200 一块  我以为会不是别的问题   我把图的小供电都差了 桥的显卡的  都查了 都正常 bios也刷了   实在不会了  刚从学校出来就这点能耐

网友:
南桥 北桥 CPU 都可以换换看

网友A:
电流跑多少?过了CPU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跑多少?过了CPU没?

是不是检查了下内存码片就可以确定为过了CPU 你怎么测过没过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