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是2个脚都有波形吗?

楼主(2016-04-19):
我 昨天修了个机器显卡晶振  就一个脚有波形 另一个脚没有  但是机器能亮    4脚的晶振  有2个脚空  正常吗

网友A:
对的,2个脚仅仅用来固定

网友:
有两个是固定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2个脚仅仅用来固定

我那天测到一个 27.3M的 一个脚就不振   换了一套电容电阻晶振还是那样  是机器显示都正常 我就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2个脚仅仅用来固定

我测到个一个脚不振的  不知道啥原因 反正机器正常了

网友:
4个脚其中2个是起固定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2个脚仅仅用来固定

这我倒是没特地测过。。反正就是两端有点电压差,然后输入有,就不管了。大神可能这道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