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旭日420不触发

楼主(2016-04-19):
联想旭日420
板号 LWG2-U 集成主板

故障现象 不触发
在拔掉CMOS电池后
自动触发亮机
凭多年的经验 该机故障点应该是保护隔离问题
接电测量 U47 控制级 19V 果然跟我猜想的一样

开始分析U47要达到导通条件 第四脚控制级电压应该在8V左右
现在第四脚直接为19V
测量R319 R326阻值正常 U47 也未击穿
测量Q33 b级电压为0V Q33是个PNP三极管 低电平导通
控制级B级又是Q32控制 Q32是个NPN的三极管
正常待机情况下B级AD_OFF为低电平 Q32截止 Q33b级高电平Q33截止
R319 R326 才正常串联分压
经测量现Q32B级电压0.59 拉低Q33B级 从而导通了Q33

开始维修
直接端掉Q32通电 Q32B级0V  U47也正常导通
由此应该是Q32内部轻微导通 换掉 Q32
此机修复

网友A:
还是没明白Q32B级电压0.59是怎么来的,按道理CE极短路才能造成Q33B级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明白Q32B级电压0.59是怎么来的,按道理CE极短路才能造成Q33B级低电平

反向 击穿了呗

网友:
楼主真细心!给你加2分。下次我发贴麻烦你也给我加一下。保隔电路故障这种算是比较经典的。

网友:
高手 啊    像我就直接G级对地

网友:
附上图纸介绍大家看的更直白,

网友:
g级对地也没事但最好将跟g级相连的元件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