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1s

楼主(2016-04-19):
4421s 故障:不充电,用电池可以开机,HP电源检测线烧断,电容短路引起。

网友:
能详细说明一下那根线那个电容

网友:
这种问题要是不细心 难修了  估计一直在板子上打主意

网友:
这个位置的电容短路是易出问题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