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02C,按开关开不了机

楼主(2016-04-19):
华硕X402C,按开关开不了机,把开关的脚短接就能开机,但是按开关可以关机,换过开关。
开不了机

网友:
lid 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真是奇葩故障 你是短接主板接口?还是?可以换ec试试

网友:
这种现象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既然 问题在开关线路这 就查下不触发的原因啊

网友:
锁定开关到ec电路

网友:
开机电压正常,按开关也跳变,开机使用 按开关能正常关机,要换ec?

网友:
量下开机 电压

网友:
把开关拔掉,测 下开关脚电压有没有不正常

网友:
直接把EC上开机的针脚接到开关上试试吧

网友:
飞线到开关上,不得换EC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