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A77T SI,要修死个人

楼主(2016-04-19):
来时,自动加电,不跑码,测无CPU供电、无内存供电、无北桥供电,换I/O的822后不自动加电,换两颗APW7120后,内存、桥供电正常,CPU供电也有了,复位、时钟什么的都正常,整死过就D0、D1反复。CPU是Athlon IIX4 620,在别的主板上试是好的。刷过BIOS、加焊过桥、换过CPU。请朋友们支招,先谢!

补充内容 (2016-4-24 15:35):
摘定。换I/O芯片。换后BAT2.89v

网友:
换个X2的U试试,,不行看看236,238,118的脚有3.3没

网友A:
这个板子是小IO。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B:
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是小IO。换一个就好了

华硕变态,很少遇到这种小I/O。没有件,暂时放边凉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看看

内存换了APW7210后正常,3.3v、1.5v、0.75都正常。与CPU数据线阻值正常。

网友:
50块钱 我帮你修好

网友:
很好奇是什么原因,坐等圣果

网友:
不麻烦你,我要吃饭。已经买了IT8756E。该死的I/O把时针电压拉低到1.56v。

网友:
看来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哈,IO换了应该就好了吧,坐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