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奇葩故障,唯独不认U盘,其他USB设备都认

楼主(2016-04-19):
一台X450cc,之前进水的,换了南桥和待机芯片,拿回去用了一个多月,现在不认u盘,插键盘鼠标都正常,包括编程器都能识别装驱动。现在换了南桥刷了BIOS,还换了EC,无果,特来求助

网友:
测USB口阻值和供电都正常

网友A:
有没有换个U盘试试,会不会是U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个U盘试试,会不会是U盘坏了

已经换了N个了

网友B:
这种情况确实奇葩,楼主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确实奇葩,楼主找到问题了吗

还在下面躺着

网友C:
是3.0的还是2.0  的

网友:
查下usb模块的

网友D:
换U盘,这么奇葩的故障楼主也能遇到真是醉了。桥内部的USB模块条件,接着USB供电,时钟数据,过流信号,偏执电阻。

网友:
没遇到过,挺奇怪

网友:
这种奇葩故障 最折腾人了 慢慢查吧 没有遇到过

网友E:
奇怪了,我原来遇到个宏碁笔记本USB口插U盘没问题,插USB鼠标不好用,最后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U盘,这么奇葩的故障楼主也能遇到真是醉了。桥内部的USB模块条件,接着USB供电,时钟数据,过流信号,偏 ...

关键是没图纸,都查不到那些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3.0的还是2.0  的

3.0和2.0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奇怪了,我原来遇到个宏碁笔记本USB口插U盘没问题,插USB鼠标不好用,最后就这样了

我打算让他这么用

网友:
把南桥重新加焊一下,可能是换桥是USB控制模块部分没有焊好

网友F:
这中问题,刷bios,刷bios,还是刷bios,不行去bios里调,,,,还不行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中问题,刷bios,刷bios,还是刷bios,不行去bios里调,,,,还不行换桥

可以先把usb连接的两个电感换了

网友:
确定是板问题就换桥

网友G:
有没有换过适配器试过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有可能电流不够,鼠标键盘电流小

网友:
这种问题是接口供电带负载能力差引起的,你不插负载测量电压正常,插负载就会把电压拉底导致不认设备

网友H:
usb hub好用吗?如果好用,在hub上接优盘看能不能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换过适配器试过

我这台机器就是这样,原装适配器USB不能用,,换个电源就没有问题,问题是原装适配器用在其他机器上都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J:
引用 网友H:
usb hub好用吗?如果好用,在hub上接优盘看能不能用

确实是好主义,但是hub上接U盘也不行,妞妞救我

网友H:
引用 网友J:
确实是好主义,但是hub上接U盘也不行,妞妞救我

hub上接键盘鼠标好用?

网友:
又是华硕去某宝看看有没有图纸。我感觉没有图纸就只能换板子了

网友:
是不是U盘需要的供电大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这台机器就是这样,原装适配器USB不能用,,换个电源就没有问题,问题是原装适配器用在其他机器上都一 ...

和我的G470一样的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这台机器就是这样,原装适配器USB不能用,,换个电源就没有问题,问题是原装适配器用在其他机器上都一 ...

这种就不要纠结了。直接换一个能用的电源

网友:
查一下usb模块的数据。

网友K:
会不会中病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hub上接键盘鼠标好用?

是滴,没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会不会中病毒了

全新硬盘装系统,在bios里也不能认

网友:
输入设备都不能用 手机链接可以吗?

网友H:
太奇葩,重装过系统没?

网友L:
这个问题实地有讲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太奇葩,重装过系统没?

那必须装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L:
这个问题实地有讲

是什么问题,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什么问题,兄弟

     补偿电阻

网友:
USB供电不足?

网友:
这问题确实头疼,又是华硕,没图纸,我以前碰到过一台联想台式机,就是键鼠都可以,但U盘不认,因为是台式机,就直接装了一个USB扩展卡

网友J:
可是没图纸啊,知道叫什么信号吗

网友:
你u盘是好的不

网友:
有遇到过类似的台式机,装系统好了,可以试试

网友M:
竟然跟适配器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M:
竟然跟适配器有关

你哪里看到跟适配器有关了

网友:
这个问题倒是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是没图纸啊,知道叫什么信号吗
                           不是有点位吗

网友:
那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电源欠压??或者供电模块电压不稳

网友:
应是USB供电问题。

网友:
点位有,但是不知道哪个信号名字

网友:
驱动装一下试试,不行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奇怪了,我原来遇到个宏碁笔记本USB口插U盘没问题,插USB鼠标不好用,最后就这样了

我也遇到过。。usb鼠标键盘就是不好用。。u盘好用 系统装了好几个 擦后来不了了之了 也是acer

网友:
你看是不是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