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11 13测试卡引起)维修V星G31M3 V2 V1.1(MS-7529)无复位到重启后档11 13一例

楼主(2016-04-19):
V星G31M3 V2 V1.1,检测后发现无复位,测试有内存供电1.9V 桥供电 总线 CPU供电均无,上论坛 查了好几个帖子,说是USB供电的小8脚IC 7705 第5脚电压有问题,经测 发现这脚链接到一个开启1.5P的电压的EN脚(第三脚) 电压只有0.45V 。按论坛上的说 换USB供电的小8脚IC 先随便选一个换吧,先换靠近USB口的那个,换了后 果然 能跑码了。。。一路跑到亮机 心里可高兴啊!!!

可是当我按RESET针的后 档11有时档 13有时直接D0  不亮了。。。电池放电后 又可以,但RESET后又一样了!!!!又查论坛。,。有人说是BIOS问题,有人说查内存条件  先刷BIOS吧,找了一个专门解决 11 13的BIOS ,刷了 可依旧。。。。奇怪了。。查内存条件 3个3.3V都有。。。。 这么回事啊。。郁闷呢。 怎么那么多问题啊。。心里想 不会有多故障的吧。。本来想学着抽根烟 的,可还不会抽烟。。哎,上趟厕所吧。。。果然要上厕所的欲望来了。。N分钟后回来 心一灵:会不会是测试卡的问题。。记得以前技嘉的有些板上测试卡会不认硬盘。。。于是我把测试卡 拔了。。开机 亮了,RESET 嘿哦,也亮了。。。。反复试 都能亮了!!!!! 此时 我长叹了一声。。。。。。哎!!!!!  好冤枉啊!维修结束。

网友A:
呵呵                          总线  供电   不受控于  USB  小8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                          总线  供电   不受控于  USB  小8角!

看看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18654-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18654-1-1.html

只是  小八角   EN  是一个信号    其中一个  短路  拉低  其他EN  明白了吧!

网友:
诊断卡弄个好点的,兼容性好些,不然很容易自己给自己乌龙的。这个板子通病就是BIOS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  小八角   EN  是一个信号    其中一个  短路  拉低  其他EN  明白了吧!

是的。就是被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