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适配器灯不亮 不充电

楼主(2016-04-19):
今天同行送修一台A1278 说电池可以开机 适配器接上后 不开机  .  拆机 发现 充电芯片附近进水  ,清洗干净 接稳压电源 不亮灯 ,说明有短路的地方,由于充电芯片附近进水,首先换掉充电芯片。接上适配器 ,绿灯转红的,机器自然开机。进系统后充电也正常了,交给同行,顺利收钱。心里很高兴,好顺利。
可是 同行第二天打来电话 说充电突然停止 ,未能充电 适配器变绿灯。 同行送来后,我又换了个充电芯片 ,一看还是不充电,接着再换个,又充电了,心想刚才那个可能是芯片不好 ,这回应该好了吧 ,留机测试 ,充电到了百分百,心想这回该正常了。第二天来测试,擦 晕了,又不冲了。心想,这不可能是芯片问题了,应该是哪个电阻 ,阻值变大引起的 ,对照点位图 ,查芯片周围电阻 阻值 当查到R7052时 发现了问题 ,看图纸是0欧 而主板上的电阻是6.5欧 而这个电阻是电流检测的。找个0欧电阻换上,在测试 充电了,问题终于解决了,看来充电检测这块的电阻增大一点都不行,别的地方电阻差6.5欧不会影响什么 ,测试了两天正常了,

网友:
这个修的很多成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