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的g495白屏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16-04-19):
在论坛里搜过g495白屏的解决方法:详情请看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6335-1-1.html
这个只是把234脚给用锡连起来,并没有找到原因。通过跑线路发现主板屏线接口的23脚是连到显卡芯片旁边的5脚ic:U4901的(5脚mos?无图无真相!我觉得是)但是中间有个贴片保险F4902!!!!就是他断路了!!换好后亮屏!这有可能是个通病!

网友:
屏供电 保险挂了

网友:
应该是屏供电

网友:
屏供电有问题,一看就知道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

网友:
电感也太差了吧,呵呵

网友:
屏供电挂了 导致白屏

网友:
背光开启了。屏没有显示所以白屏了。

网友:
屏供电的保险断了

网友:
估计又是一新通病 下次遇到也不用测了 就像东芝的白屏一样

网友:
屏供电保险坏了。。

网友:
给屏供电的保险挂了 好修

网友:
值得验证的通病  加分

网友:
堆锡234脚就是强制给屏3.3主供电

网友:
这类实例建议加权限,不然客户说你换一个保险多少钱?

网友:
屏供电保险坏 不错能发现

网友A:
这种热敏保险可以直接用锡连起来吗

网友:
j,.hnb mm,./yhtrghc    其实 你开始就可以查屏供电的

网友:
屏供电,是通病吗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可以先看看这里

网友:
这种板子黑胶,有没有取心片的好办法呢

网友:
这种板子黑胶,有没有取心片的好办法呢?就是显卡做BGA的时候,还有显存心片全是黑胶

网友:
感谢楼主 下次遇到同样的问题就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这个是供电保险。。

网友:
白屏对于笔记本来说还是比较容易了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修得很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热敏保险可以直接用锡连起来吗
可以!做维修的只要修好就行,反正屏上还有个保险。只是我比较死板,习惯了。

网友:
混论坛快10年了,发帖有数,感谢各位给予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