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烧GPU核心供电MOSFET的维修

楼主(2016-04-19):
显卡是银狐GT9600的。192M、384M,烧GPU核心供电管。该核心供电的控制芯片型号为L6713A,64PIN,三组PWM供电,其中烧毁一组MOS管。换MOS管后试机显示正常,但没几分钟,刚换的一组MOS管高热发烫,并有一股异味,赶紧断电,测试MOS管还没烧毁。赶紧查找原因。

因没有图纸,只好按生产商提供的L6713A的PDF典型引脚图进行检查,在图中看到,这显卡的核心供电是三相供电,其中一组烧管,另外两组正常,说明问题在这组的PWM控制不正常,脱机另给显卡加电,测试MOS管的G极电压和其他两组对比,没发现异常,经分析该图,我们看到L6713 A的28、29PIN为电压电流检测脚,是由核心供电通过2只电阻进行反馈并监测核心供电的电压和电流的实时状态。MOS管高热肯定这组输出电流过大造成的。
顺着管脚跑线找到了这两颗电阻,阻值为272(2.7K},用万用表测试一只阻值正常,另一只阻值已变为7K左右。找一个272的贴片电阻换上,试机,不再发热,此卡修复。

网友A:
为什么照片又传不上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照片又传不上来了

点击编辑然后点击图片,在添加进来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击编辑然后点击图片,在添加进来就OK

谢谢版主,图片传上来了

网友:
自举不足也会烧管,控制极断线相位脚断线都会烧管

网友:
还好这个是外围故障,经常遇上芯片故障还找不到芯片的就头痛了。。。。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我想问一下28和29脚哪个是电压哪个是电流检测脚?为什么呢?

网友:
是不是电阻变大,PWM芯片检测电路检测电流过大,引起电感发烫

网友:
显卡也不好修也

网友:
外围故障还好些

网友C:
楼主的显卡是进水腐蚀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显卡是进水腐蚀了吧,

NO 那是清洗芯片是留下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