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90 不显示 0.8-0.9 来回跳 刷了就好LA-9631P 独显主板bios

楼主(2016-04-19):
联想g490 独显 LA-9631P  bios   同行送来的机器,刚出质保就坏了 简单测试了下 反复检测内存不过  果断拆机刷bios  刷了完美亮机  bios奉上

联想g490 独显

网友:
刚修到一台

网友A:
手上有一台是开机显示掉电 下载试试

网友:
掉电刷了也能好 我g490  插上面内存 3秒掉电 插下面插槽 反复跳0.8-0.9 电流 刷了好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问题 刷下试试

网友:
我刷过了 可以   的

网友:
收下了,修这个机器呢

网友:
这个bios不用合成能用吗有的必须合成才能用

网友:
不需要合成 直接刷就可以

网友:
非常OK,刷刷就好、

网友(2016-06-10):
正需要,刷上去好了,谢谢。

网友:
正好需要,下载试试,谢谢楼主

网友:
有台 外接亮 内屏不亮的  刷了个BIOS 也没好

网友:
G400能用吗,板号一样的

网友:
有没有朋友用过这个呀 能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2016-07-16):
谢谢楼主的BIOS  刷完就亮了

网友:
和楼主说的一样,下来试试

网友:
来了台机器 插内存掉电 下个试试

网友:
我的是时亮时不亮,刷了论坛其他的
根本就不良
这个还可以亮,
稳定不稳定  只能测试下再说

网友:
看了评论 这个BIOS 绝对有用 收下去赚钱喽

网友(2016-08-16):
直接刷就可以

网友:
下载试试。刚刚修道这样的机器

网友:
之前下载了一个不行

网友:
接到一台试试看

网友:
前面下载了一个刷了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我的在08左右不跳,能用吗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我试下

网友:
手上有一台CPU 供电管坏了的,换了U 也不显试下

网友:
好用 大家放心下载

网友(2016-09-17):
我的外接正常,也是刷BIOS?

网友:
我的电流也差不多,我刷下看下,好不好用

网友:
对了,这个不会出现开机慢的现象吧?

网友:
谢谢,刷了你的程序完美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一台是开机显示掉电 下载试试

你最后怎么修好的?

网友:
碰到一个一样故障的 电流0.9 检测不过内存

网友:
看看你这个能不能刷好

网友(2017-04-09):
引用 网友B:
下载下来试试,刚下了个别的不行

试试吧 我测试过的 绝对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居然还可以回复,这几天也是遇到这个机器。最初象楼主所描述一样  后来下载后准备刷之前再测试机器变得反复 ...

机器修好就行

网友(2017-09-18):
什么好东西
看看看
看看看看看看那

网友:
每次都是进来看下 就无法下载  算了

网友D(2018-01-12):
开机掉电重启  刷这款BIOS  已好  谢谢楼主

网友:
联想设计应该就是bios通病吧

网友(2018-02-23):
电流0.82A 1.5v 3v 和5v都正常,重写后还是一样,黑屏.毛病不再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掉电重启  刷这款BIOS  已好  谢谢楼主

修好机器就好。钞票又到手了

网友:
CPU  -1.5v  VCC转换管。 没工作。也会出同样的问题。 0.8不动。一般是4脚无启动信号

网友:
跟楼主一样不过内存 下载试下。。。。

网友:
故障:电流0.78到0.9跳变,拆机检测全板电压都出了就CPU供电也跳变集显无电压,刷了这个BIOS就显示了。集显电压也出来了。谢谢

网友(2018-08-05):
g400  shuale xingbu 刷了 行不

网友(2018-09-18):
大家刷完可以认到无线网卡不

网友(2019-07-04):
好东西 刷上去 秒亮机 G490

网友:
电流是一样的不亮

网友(2021-05-06):
多谢楼上的分享,开机快吗,没用人问这个问题

网友(2021-10-21):
不开机了,你们是怎么刷的?

网友(2023-04-09):
#在这里快速回复# 刷了完美亮机

网友(2024-03-02):
刷了能正常 显示 但要15秒左右才亮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