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如何固定安装双硬盘

楼主(2016-04-19):
笔记本电脑如何固定安装双硬盘

  对于性能有所需求的用户,将现有的硬盘升级为固定SSD硬盘是最有效的方法。升级方法和升级机械硬盘一样。

图一

  但如果采用“固态硬盘+机械硬盘”模式,就要考虑接口数量的问题了。因为一般情况下,笔记本电脑中会有两个SATAⅡ/Ⅲ接口,这两个接口分别用于硬盘和光驱,所以要加一块固态硬盘,就没有多余的接口了。目前使用最多的方法就是将笔记本电脑的光驱舍弃,再将固态硬盘或机械硬盘转移到此。选择这种方法有个前提条件,就是需要自购光驱位硬盘托架。
  市面上笔记本电脑用2.5英寸硬盘托架有两种厚度的硬盘:一种是7mm型号,轻薄本使用;一种是9mm型号,大部分笔记本电脑硬盘以及移动硬盘都是这个厚度。购买前自行测量一下即可。

图二

  在升级时,首先需要拧下笔记本电脑背面固定光驱的螺丝,接着将光驱从光驱位内拔出即可。
  然后将光驱前端的固定夹以及外壳去掉。将机械硬盘或固定硬盘与固定架以及外壳装到光驱位硬盘托架上。
  将机械硬盘或ssd固态硬盘与托架一起插入光驱位,并拧紧笔记本电脑背面的固定螺丝即可。
  这样你的笔记本电脑就拥有了双硬盘位了,你可以装2个硬盘或一个SSD、一个机械硬盘。笔记本的性能将有较大幅度提升。

网友A:
这问题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就不用说了吧

给小白看看还是可以的。

网友B:
论坛里有这种小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有这种小白吗??

连电源都不知道的都不少。
这个能影响你的生意吗?这么激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电源都不知道的都不少。
这个能影响你的生意吗?这么激动。

我没激动啊~ 我激动个啥

网友:
其实我就是小白,  只不过我知道这

网友D:
SSD+传统的,启动速度是快点很,操作SSD硬盘上的数据也快很多,但操作传统硬盘上的东西一个鸟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SSD+传统的,启动速度是快点很,操作SSD硬盘上的数据也快很多,但操作传统硬盘上的东西一个鸟样。

恩恩 说得对 有钱换250g固态就解决了

网友:
嗯嗯 很好的分享,之我都不知道有这个硬盘托,现在知道了,谢谢分享。

网友E:
是呀  之前我都没见过这个托架,这个分SATA1     SATA2  SATA3吗?

网友:
+

引用 网友E:
是呀  之前我都没见过这个托架,这个分SATA1     SATA2  SATA3吗?

盒子30-100元的都有,就是个接口+铁皮壳,都是差不多的。速度是SATA1 -还是3,由你的笔记本主板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