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 S510-00 PIH61F/TOPEKA 10124-3 主板BIOS程序资料

楼主(2016-04-19):
联想扬天 S510-00 PIH61F/TOPEKA 10124-3 主板BIOS程序资料

10124-3 .RAR

网友A:
一定能用吗?试了没有?新款的机器,以后用的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能用吗?试了没有?新款的机器,以后用的着!

肯定能用啊!  原本机子的问题是时开  时不开  不开时是没有VAXG供电  刷了每次都OK!

网友:
下载解压报错,l

网友:
报错你用好压解压!! 或者把RAR改成ZIP
我上传的时候改诚了RAR

网友B:
刷啦你的依然没用,不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啦你的依然没用,不显示

你原本的几M的?  卖的人说有4M和8M两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原本的几M的?  卖的人说有4M和8M两种的

我的是8M的

网友:
那就不知道了 我的也是8M  刷了是亮了的

网友(2016-06-03):
写了风扇报错

zpz

网友D:
哥们,我修到一个和你故障一模一样的,时亮时不亮,刷了你的程序就OK了。你买程序的那个卖家也是我常光顾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我修到一个和你故障一模一样的,时亮时不亮,刷了你的程序就OK了。你买程序的那个卖家也是我常光顾的 ...

刷好就好!!  下次有什么好BIOS 也分享下!!

网友:
确实如此,是system fan error,该机没有system fan。但进bios后保存退出,它就再不报错了。

网友D(2016-07-06):
这个bios还是不对,故障是USB键鼠用不了。cmos下还能用,但U盘启动菜单时就用不了了,跟bios设置没关系(这个bios里压根就没有调usb键鼠和usb legecy的地方!)也跟系统没关系。后来我又找到了一个版本,这个版本usb键鼠和usb legecy调节的地方都有,刷了这个版本刷上去才好的。特征是开机的lenovo标比较小,就是说开机画面和字体的分辨率是高的,与老bios不一样。

最让人郁闷的是,现在这个bios连淘宝都买不到,迅维网上也没有,以后还咋让人修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bios还是不对,故障是USB键鼠用不了。cmos下还能用,但U盘启动菜单时就用不了了,跟bios设置没关系(这 ...

谢谢纠正!!!

网友(2017-11-23):
error 0175 刷完可以好吗

网友:
我刷完后六个USB口三个不能用 都是一组(每两个u口是一组)里面有一个U口不能用

网友:
这个刷了开机正常 了    也是USB 接口有一半用不了。

网友E: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1726-1-1.html  刷了这一个  可以了  所有USB接口都可以用了。

网友:
请问这个能解决USb不能用的问题吗?

网友(2018-04-14):
刷好了,开机报fan错误。该机没有system fan。但进bios后保存退出,它就再不报错了。

网友:
刷了开机正常,但usb只有3个能用3个不能用,刷其它家正常,我的机器s511   10124-3

网友(2019-03-25):
刷上之后正常亮机,联想扬天S510 集显

网友(2020-08-19):
正好需要这个问价实施

网友(2020-12-11):
感谢楼主的BIOS,亲测亮机快

网友(2021-05-15):
引用 网友E: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1726-1-1.html  刷了这一个  可以了  所有USB接口都可以用了。

兄弟刷了BIOS是不是USB不能用,我的原机是有时候不开机,刷完BIOS有些USB不可以用,我以为是桥坏了,看到你么说,

网友(2024-11-28):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扬天S560-00一体机,板号:PHI61F/TOPEKA   10124-3。。。故障现象:插电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能触发,,拆机测F_PANEL插座第4脚绿线触发排针3.3-3.2-3.3不正常,正常应该为3.3-0-3.3V.。。。跑线路画出电路图是由D38\R14\R616\C567组成,,估计C567和D38不良将它们拆除,,,插电按开机键3.3-0-3.3V,测试N次都正常了,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