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2243BW PLUS

楼主(2016-04-19):
今天接到一显示器,型号同上,用VGA接主机无信号 ,用DVI接主机显示正常,求高手指点是驱动板哪坏了???谢谢
显示器
无信号

网友:
直接把2个接口边上的6脚芯片对换一下

网友:
VGA接口的电路要认真查一下

网友:
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
刷下程序 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