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已解决】A1502黑屏/无背光/触发不显/无屏供电/维修思路

楼主(2016-04-19):
如题,今遇到一台同行送修的A1502机器一台,故障原因为:能触发,但是屏幕不亮,且有苹果开机声音,屏幕为【黑屏/无背光】,并非白屏和有背光无图像,这里说的这么繁琐是为了省下回复不认真看帖的朋友;
维修第一步:没有着急拆开外壳,先用强光手电仔细观察屏幕有无背光和图像暗影,,确定无背光和图像暗影,随机外接显示器,同样无响应。
第二步:拆开外壳,电池查下后,把屏线拆掉,继续外接显示器,大约20秒左右,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随机考虑是否屏幕有问题?
第三步:看下图纸,测屏幕供电28脚,嗯哼~没有供电,美了美了,查供电,查到28脚连接的1K电阻(这里注意看一下,下文会提到)没问题啊!向前查,哎呦,怎么开机几秒钟后有屏供电,但是几秒钟后又消失了? 而且输出屏供电,屏接口测不到,也没有短路和断路?
第四步:继续研究图纸,查到一个芯片u8330 或门电路,从ab脚向后查,三个点均连接到CPU 难道是cpu坏了? 三合一的cpu,随机看了一下论坛维修朋友的文章,一半人说cpu坏了,一半说没有,我个人认为没坏,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用外接显示器,会正常亮,而且有正常开机的声音,先放下,沉静一会。
   主板不像是有问题,难道是监测屏幕没检测到所以不输出电压?(有新手会问外接亮内接不亮,肯定屏的问题,在这里我提醒一下大家,外接是不需要主板提供屏幕供电的,这也是我以前犯过的错误)想要换屏看看,一看屏价格,醉了~还是自己研究吧,视网膜屏,不可拆卸啊!这可是难题,修过A1370屏幕的都知道,打开就报废,怎么办?  勤不着懒不着的,反正都修到这里了,就看看屏幕能不能分开吧,结果一拆屏线盖,哈哈,屏线和A1370是相反的,A1502屏线是在外面,可以拆卸的,量了一下排线,确实存在问题,定了一根屏线,回来接上,啤酒都买好了,就等庆祝了,嗯哼,就是掉链子,还是没有屏供电,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看了一下图纸,量了一下上文标记的1K电阻,变成100K了~ 听说过变无限大,没听说过变100k的! 第一次检查的时候就测到这里100k,没在意~~,修的多了,只要不是无限大,很容易就忽略,也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后来换回原来的屏线,屏线确实有问题,机器现在已经修好了,客户着急拿走,没拍照片,大家见谅,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到论坛上很多人发图纸都是分开的,我给大家把pdf还有点位图,点位图软件一并打包了,有需要的可自行下载,有分的给加分,谢谢大家。
版号:820-3476-A

A1502 820-3476-A.rar

网友:
很好的经验 学习下 会节省不少时间

网友A:
楼主分析的很有道理,这种楼主一般能收多少钱

网友:
希望大家提出一些跟我不一样的思路,这样方便大家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析的很有道理,这种楼主一般能收多少钱

据情况而言,去苹果至少要机器二分之一的价格 因为主板和屏幕都有问题。 一般光屏幕,苹果收费在三分之一以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分析到位,顶起

网友:
真心不错 什么时候我才能这样

网友:
  这机器 碰到的不多

网友:
嗯,挺新的

网友B:
之前修了个X200 PTN20 有两个20阻值 也和你患了 同样的失误

网友C:
上次修过一台有开机声音不显示的。。。后来把屏线从主板上拔掉量i2c总线一条开路,后来把屏前面的挡条推开屏线重新插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那个电阻呢

网友:
修的不错,思路挺清晰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苹果好难维修啊

网友D:
写的好复杂  不是很利于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之前修了个X200 PTN20 有两个20阻值 也和你患了 同样的失误

嗯电阻一般坏就会无限大所以有时候测出组织也就忽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写的好复杂  不是很利于理解

嗯 地下有配图

网友:
换掉了就好了  已经标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修过一台有开机声音不显示的。。。后来把屏线从主板上拔掉量i2c总线一条开路,后来把屏前面的挡条推开 ...

嗯 我的这台屏线和主板都有问题 一时之间容易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电阻一般坏就会无限大所以有时候测出组织也就忽略了

对啊,细心很重要啊 !

网友F:
苹果这个无屏供电连背光都没有啊

网友:
很新款的主板,还有图纸,收藏了

网友:
有台机器和楼主差不多的  下个图纸试试

网友:
苹果的修的很少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苹果这个无屏供电连背光都没有啊

是的 可以看看12脚

网友:
还没修过苹果呢,不过你写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修苹果很牛逼啊

网友:
楼主经验不错,有很强的借鉴意义,BUT,楼主应该把图文排序一下啊,看了文字在看图,还是比较麻烦

网友:
修的不错 支持一下

网友:
具备了一些参考价值

网友:
我小白一个,现在还没动过苹果,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明白 最后是电阻的问题吗

网友(2020-03-23):
楼主分析的很有道理。很好的经验。

网友(2020-09-07):
有一台MAC PRO 运行爱奇艺,腾讯视频就直接白屏重启。用网页,听歌,一切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能打开视频软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