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捷波ha01gt工厂图有的发一个谢谢

楼主(2016-04-19):
内存主供电通向哪些地方

网友:
内存槽,还去到的地方得看内存由谁控制,如果是由CPU则还到CPU,如果是由桥则到桥

网友:
因为内存主供电短路,上下管也查过正常,不知道此路供电还跟那个芯片共用,实在跑不出线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