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上内存条掉电维修。附上新PDF及BIOS

楼主(2016-04-19):
              T410 版号NZM1E-8,09A64-1,,【迅维】没这版号的图纸,没BIOS,花5元在淘宝买了图纸,花3元买了BIOS程序。。不说维修,就我这花的钱传上来应该会得到回报,这个你们懂的。                开始维修,,故障上内存条掉电,在【迅维】下了别的版本BIOS,不行,查别的版本图纸好多不一样,,,,,【迅维】无这版本图纸及BIOS,随后花8元买了BIOS和图纸,刷BIOS还是掉电,拔掉内存电流跳1.4几掉了,插内存电流跳1.4几掉了,觉得内存供电处VTT不正常,打开图纸                                                                 VTT真的不正常,VTT的产生来源于U70,MAX1510芯片,供电是2脚3.3V.10脚1.5V,开启0R75B_ON,第六脚第9脚输出0.75V给内存VTT的,第5脚是都正常后会发送DRAMPWRG送给CPU的, 查得知VCC3M供电不正常,只有0.46V,供电不正常自然不会有输出,查VCC3M来源                                                       VCC3M来源于TPS51222,,,这是个待机芯片,,,在开机的瞬间,也就是掉电之前测了几处的VCC3M的供电正常,再看下MAX1510的VCC3M,发现就连一个滤波贴片小电容,觉得断线直接飞线,,将VCC3M3.3V飞到C915这个电容上,不掉电了,,,接屏不亮机,,将BIOS还原,亮机了,,,,什么BIOS,还是花3元在淘宝买的BIOS程序,既然不行,,,还是我的原BIOS亮机了,特此赠送亮机BIOS和买的PDF赠送【迅维】,,赠送月饼,看了那么多月饼讲解视频,看了那么多【迅维】资料,学到那么多东西,该回报的还是要回报。

网友:
哥们积分没到70,,给我加点分

网友A:
就冲你这奉献精神我第一个帮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冲你这奉献精神我第一个帮你加分了

谢谢哥们,奉献是种美德

网友:
思路很明确 ,,

网友B:
这种所谓的漆包线铜丝真的绝缘吗?万用表放上去直接吱吱响,还是皮包线飞的实在。

网友:
ibm的板子很容易修到芯片主供电短线的

网友:
额呵呵,这鼠标写字太卡哇伊了吧。加分。打字多好

网友:
广达的吗?还没遇到断线的

网友:
断线的还是比较多

网友:
饿、、、这线飞的好俊。。。。。

网友:
思路清晰啊 学习了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61997-1-1.html这个图纸和你的不一样?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插上内存肯定会掉电

网友:
楼主判断故障的准确度及其高。佩服,维修的思路清晰手法干练简洁。效率超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61997-1-1.html这个图纸和你的不一样?

T410I和T410是没什么区别,,,IBM修得少,,当时搜不到T410版号的图纸和BIOS,没考虑别的型号如你这个T410I,看到淘宝有同型号同版本的就买了。哎,,其实没那必要,直接下载你这个T410I型号的图纸就完全可以去修了。

网友:
厉害啊,技术好,判断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所谓的漆包线铜丝真的绝缘吗?万用表放上去直接吱吱响,还是皮包线飞的实在。

一般飞线 都是首选带皮的绝缘线  漆包线 不适合飞线那么长……

网友:
楼主判断问题范围很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D:
T410I和T410是没什么区别,,,IBM修得少,,当时搜不到T410版号的图纸和BIOS,没考虑别的型号如你这个T4 ...

直接搜索版号就出来了

网友:
好贴,下回遇到就有参考了,先收藏了,评分理由更完美

网友:
好贴,收藏了,以后参考,评分理由完美

网友:
努力就会有回报的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膜拜大神

网友:
楼主,沉着冷静。最后还是飞线解决问题。加分支持下!

网友:
接内存掉电,查内存供电条件,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好经验

网友:
多谢你的图和BIOS了。

网友:
OK   好东西 我也有这个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