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3.3V大短路求救

楼主(2016-04-19):
联想B460 送修故障CPU供电短路换了上下管和IC 上电发现3.3V跳变 把分压电阻去掉还会  断开3V后级烧结果大短路 可是主板上摸不到烫手元器件  求思路

网友:
有的原件阻值低烧不出来的

网友:
可以适当调高电压烧,有时候桥短了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
这个没什么好分析的 若是后级短路就查找短路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