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二级转换电压提前出来怎么解决,是拆调那个mos管还是其他什么办法

楼主(2016-04-19):
谁知道二级转换电压提前出来怎么解决,是拆调那个mos管还是其他什么办法

网友:
一步一步按照原理往前推

网友:
查下为何提前出来 应该是控制信号出了问题  拆掉管子 不是根本办法

网友:
二级电压先出来一般控制级出毛病了,腐蚀断线都会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