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A87T触发立马断电

楼主(2016-04-19):
点开关立马断电,但是能二次触发,一样断电,拔掉4针都一样,强制开机后点开关能正常跑码,怎么回事

网友:
先找一下IO边上的822,不行再换IO。

网友A:
我是来看那个CPU散热片的。好靓

网友:
看IO的电压,查下开关电压等正常吗

网友:
一般是绿线线路的问题

网友:
查下开机针电压,查绿线到IO.换IO

网友:
不得不说你真厉害,开着机还把小铜刷扔在主板上,不出问题都被你弄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看那个CPU散热片的。好靓

仔细看北桥散热器旁边有个东西更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