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科技显示器白屏,有什么好的办法,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6-04-19):
一开机插上信号线就白屏,不插信号线也要白屏,是什么原因?

网友:
量下屏供电正常吗?还有就是屏上面的保险是否好的

网友:
屏上面供电可能没有加上

网友:
屏供电 没有吧

网友:
按开关键能操作吗,不行就看看驱动板,再看看看屏有没有工作

网友:
屏供电是重点,不管是驱动板还是逻辑板都有可能

网友:
屏供电  还有保险管烧没

网友:
首先楼主自己拆之前是不是白屏。如果是的话检查屏供电。如果拆之前不是,就要考虑你自己有没有插反屏线了。。

网友:
屏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屏供电3.3v有没有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