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1016TX接电源进系统花屏。求指点!

楼主(2016-04-19):
今天接了一台HP -1016TX的机器,问题是:接电源进系统花屏,单独用电池进系统就没问题
我做过显卡,刷过BIOS跟EC,但问题还是一样,求大神解决方法!!

网友:
内存那边也会引起花屏,查查内存公共点那边电容

网友:
  换显卡 试一下

网友:
换显卡问题还是一样的。

网友:
内存那边也会引起花屏,

网友:
你换个EC试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