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q470c bios 淘宝买的

楼主(2016-04-19):
今天接了一台三星q470c装系统,进不了bios,尝试各种方法都不行,最后我把硬盘拔了,开机到logo哪里就开始来回重启,心想可能是bios坏了,到论坛里看看也有人说是bios坏了,于是就开始下载bios,下载了两个不行,没办法淘宝买吧,5个大洋,刷好了,装系统,一切正常,就是触摸板不能用,到bios里设置一下就好了。板号是:BA41-01938a

q470c

网友A:
说一下版号 方便大家下载

网友:
说了啊,文章里有的啊

网友:
有借鉴意义 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版号 方便大家下载

BA41-01938a 版号     确实说了哦

网友:
给你加分了 案列有参考价值

网友:
三星我基本没刷过bios,感觉不容易坏,最大问题还是元件不良引起的问题多

网友(2022-04-11):
前几天刷了个别的,能亮机进BIOS,就是不能充电,电源和电池同时接上指示灯不亮

网友:
各位大佬也没时间指教.只能先去下了试试了,试过再来汇报吧

网友:
好的 先下载试试 看看好不好使

网友:
刷了可亮机,版本号是04的,比较老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