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dell inspiron m4030 ,开机上到1.2,不显示——北桥虚焊引起的

楼主(2016-04-19):
解决办法
1、插上内存与不插上内存,电流都上到1.2,没有任何改变,说明工作没有到内存
2、查迅维网,发现许多人,说是北桥(AMD芯片组)容易坏,直接烤北桥,故障排除

网友:
AMD挡内存一般都是北桥引起的

网友:
AMD的北桥是通病,看见就干他

网友:
AMD北桥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来的 修得不下几百台了

网友:
这种机器做完nb 最好处理好北桥的散热等 防止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