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P31 不触发 另类故障 第一次修到!

楼主(2016-04-19):
版号:H61M-P31(G3)  MS-7788  VER1.0

故障:  不触发!
查待机条件   发现  RTCRST#  偏高   4,.2V   !(一般都是   3V左右)

暂且不管   继续测其他   发现都正常!  看来  就RTCRST#的问题!

测小电池  只有3.2V    继续查图纸  发现RTCRST#  去开启U80  !

应该是  U80把RTCRST#  拉高了!  拆掉U80  RTCRST#  就正常了;!

然后短接R47(  这样就不用换一个U80)

然后触发亮机!

第一次  修到  RTCRST#   电压过高导致   不触发    大家以后维修要注意!

点位图

网友A:
RTC问题真多,我都修到好几个,可能现在天气容易受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问题真多,我都修到好几个,可能现在天气容易受潮

多修   多赚钱            1

网友:
今天修到一样的主板不跑吗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P5LD2-X 上CPU 掉电 ! 及维修思路!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7243-1-1.html

网友B:
楼主厉害 佩服  小白请教一下rsmrst是在哪里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 佩服  小白请教一下rsmrst是在哪里测的?

一般  都是跳线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 佩服  小白请教一下rsmrst是在哪里测的?

有  图纸   有点位   随便  测!

网友D:
那芯片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芯片起什么作用的??

5V   转   5V   没鸟用         直接  电阻  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 佩服  小白请教一下rsmrst是在哪里测的?

一般是在IO上面测得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般  都是跳线帽!

他问的是RSMRST不是RTC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芯片起什么作用的??

5VSB转换成另一个5V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 佩服  小白请教一下rsmrst是在哪里测的?

说错了   我以为  你问  rtcrst     RSMRST#   一般  IO给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问的是RSMRST不是RTC哦

我看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
楼主厉害,佩服,每次发帖都解说的详细,一看就懂,还有图---给力

网友F:
有的板子 貌似 rtcrst  为0的时候 也会不触发。

网友:
检测卡在哪里买的,正需要

网友:
我也要学修H61主板

网友:
Lz直接就找后继电路了,牛叉!

网友:
楼主 那是什么诊断卡?

网友:
楼i主诊断卡牛逼啊不知道几个银子,好用不好用

网友:
精彩   为毛你们那么多图纸 哪里来的 我也想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芯片起什么作用的??

这就是V星的套路了呵呵,转换待机电压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 佩服  小白请教一下rsmrst是在哪里测的?

io上面有得测,通常为3vsb上拉给南桥,作待机好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的板子 貌似 rtcrst  为0的时候 也会不触发。

V星的就是这样的,没电池导致不开机

网友G:
我认为并不是实时时钟复位偏高引起的,那只是一个观测点,原因是U80坏了,5Vsb没有转化成V5A,待电电路没有供电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认为并不是实时时钟复位偏高引起的,那只是一个观测点,原因是U80坏了,5Vsb没有转化成V5A,待电电路没有 ...

V5A  有电压   3VSB  也有!

网友:
太佩服你们了

网友:
楼主真细心,佩服

网友:
楼主诊断卡好厉害,修新板再也不怕不怕啦

网友:
V星的主板上5脚6脚的IC其实是比较容易受潮积尘坏的。一般坏都十不离八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   转   5V   没鸟用         直接  电阻  连起来!

这个片子看datasheet倒不是电压转换的,而是Current-Limited, Power Distribution Switches

貌似是当一个电子开关用,有一个输入端vin,图中接的是V5SB,有两个输出端vout,图中合并输出的V5A,RSMRST接的是使能端,高电位就让vin和vout接通,低电位就截止。

网友:
不触发的故障比较难修啊

网友:
路过 向大神学习了!

网友(2016-06-01):
楼主 bios文件备份了吗  分享下呗  正好需要到!!

网友:
早点看到这贴就好了,前几天遇到一块与楼上的一样问题找了好久没找出问题

网友:
多学,多修,好好赚钱。

网友:
真佩服你们图纸 真多呀

网友H:
你好,师兄你那个诊断卡多少钱一个,好不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师兄你那个诊断卡多少钱一个,好不好用啊?

好用   90多!

网友:
测试卡很高大上。

网友:
检测卡好屌

网友I:
楼主 你的诊断卡 插到PCIE 1X上再通过软排线与LPC-DEBUG接口相连吧?
想请教的是:此诊断卡  在ASUS GIGABYTE 二线品牌上能否正确跑码?

网友:
唉,本地就没大见过msi的主板!!其实修msi比华硕强没影了。该死的华硕连图纸都没有,除了保守就是吹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 你的诊断卡 插到PCIE 1X上再通过软排线与LPC-DEBUG接口相连吧?
想请教的是:此诊断卡  在ASUS GIGAB ...

GA   MSI  ASUS    UNIKA JETWAY FOXCONN ECS ASROCK ONAD J&W  YESTON SAPPHIRE ASROCK NEW  MAXSUN COLORFUL GAMEN  LENOVO  HP  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师兄你那个诊断卡多少钱一个,好不好用啊?

是在网上买的吗,给个链接我也买一个,上次,买的打值卡买了不好用,有的还有问题,麻烦你一下师兄,给个链接!

网友:
RTCRST#   电压过高导致不触发 ,学习了

网友:
这个修得真实快捷,可能是那个芯片内部短路5V去了,楼主高手

网友:
h61的板坏的月来越多了,没以前那些g41好修感觉

网友:
又是UP开头的水货芯片,V星这个奸商最爱

网友:
偷偷的问下,R47是谁!有什么用

网友(2016-09-21):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好帖,十分受用啊。

网友J(2016-11-06):
楼主请问下你检测卡再寻里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楼主请问下你检测卡再寻里买的,,,,

淘宝   现在  PL460S PLUS  三代比较好用!   89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   现在  PL460S PLUS  三代比较好用!   89

多谢分享,我打算入手一个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淘宝   现在  PL460S PLUS  三代比较好用!   89

我在淘x搜这个宝物,竟然没有,,醉了

网友K:
楼主怎么不上传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怎么不上传个BIOS

自己下载  2个不太一样! H61M-P31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我在淘x搜这个宝物,竟然没有,,醉了

TL460S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可惜给你加不了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TL460S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SCdYyz&id=538293260866&ns=1&abbucke ...

多谢了啊,,,,,可以加你为好友吗

网友:
msi厚道,有点图有图纸。

网友:
U80坏了,估计是内部击穿了,造成RTCRST#被拉高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 有图纸还是好找问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