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立M5不开机的维修

楼主(2016-04-19):
不开机的故障除了前面的漏电造成大电流不开机的情况之外,常见的就是字库软件损坏,软件问题大多是可以通过免拆机刷机解决,如果可以联机,但刷机出错的或者刷完了故障依旧的,就换一个字库或者拆下字库用编程器重写,如果没有编程器的可以拆下寄到市场给同行写,写一个大概是10元。如果不能联机,则说明CPU部分不正常工作,如果电流很小只有10MA以下的,更换电源IC及旁边的时钟晶体试试;如果电流有20-50MA的,就基本上是CPU虚焊或者损坏,可重装或者更换CPU。

网友A:
刷字库的编程器贵不,是不是每种牌子都得配专门的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字库的编程器贵不,是不是每种牌子都得配专门的编程器

不是每个牌子,编程器换座子就可以。

网友(2017-07-15):
手机的软件故障也是比较难办的,没有编程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