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立M5信号部分的维修

楼主(2016-04-19):
一、信号差的维修。信号差大多是信号通道的问题,信号差又分接收信号差和发射信号差。接收信号差表现为手机上的信号条总是要比正常的机子少1-2格。发射信号差变现为手机上显示信号条是满格,但是打电话经常断线,通话断断续续,很难打通。M5接收信号差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造成:1.天线或者天线接口的问题;2.外接天线接口接触不良,可以短接解决;3.天线开关问题,可以重装或者更换解决。
二、发射信号差,一般都是功放或者天线开关损坏造成,可更换。
三、完全没信号。完全没信号的,先手动搜索一下
能搜到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则问题出在发射部分,更换功放,重装或者更换天线开关,重装或者更换中频IC,如果不能搜到运营商,则说明出在接收部分,重装或者更换中频IC,重装或者更换天线开关。

网友:
哦 学习啦 多谢楼主啦

网友:
这应该说是所有手机信号部分维修的一个大概思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