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0不开机维修版本:LA-4201P

楼主(2016-04-19):
型号:宏基4730 故障:不开机维修版本:LA-4201P

分析: 无3.3v 5v 待机,19V 供电 OK 测试51427待机IC 各电压正常,就是不出待机电压,对地正常,换IC 一样,换PC30待机有了 3.3V 5V OK,触发不上电流掉电,再测试3.3v 5v无,后面保护了,测试U23  5V 转换短路了,用电压烧,C348发烫,拆开C348, 阻值正常  OK  上电,测试,OK
总结:无3.3V 5V PC30坏,后面保护C348短路,懂电路,维修来还是很好修,快乐维修!

网友:
学了几个月了,这个问题我可能修不好。

网友:
是3V滤波电容坏了,引起3/5V不出???

网友:
问题还是不难的,难得修到你奔溃

网友:
楼主截几张图纸分析嘛

网友:
一般都只坏一个 你这个坏两个 醉了

网友:
有点意外啊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
修的流畅 写的行云流水……

待机和后级短路

网友:
厉害,有图纸修起来就是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