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6-04-19):
  图为内存供电        图中的 ER23 0欧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我看其他的PWM上下管都没有这个电阻啊   限流么

网友:
没见过,不会是做保险噻!

网友:
一般  PWM  都有吧   G级到芯片   主板  2R2 比较多!

网友:
难道是直通????那0是0欧?

网友:
保险电阻,本来这里的电流就不大,无所谓了,不装也可。

网友:
0欧姆 应该是保险电阻

网友:
保险,也就是限流电阻

网友:
0欧电阻,在电路中看是多余的,但在PCB上可不是多余的,它起跳线的作用,。。

网友A:
是跳线吗?觉得应该有没有都无所谓,什么故障?

网友:
是限流电阻,很多CPU电路的上下管G极都有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跳线吗?觉得应该有没有都无所谓,什么故障?

用一坨焊锡连上去  内存电压都出来了         我那个板子是不触发 (有时触发一下就直接掉了)           待机条件都正常    开始要查slp4  slp5 信号出来没出来了的话看内存供电出来没        我的内存没有电压

网友:
幸好我没有强制开机  要不可能会烧一片的

网友:
0欧有根没有应该没区别

网友:
是限流电阻

网友:
限流吧  台式机主板上这种设计的很少 基本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