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通病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6-04-19):
板号:GA-H61M-S1
故障:不出CPU供电,应该是通病吧。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简单测试无CPU供电。  其实对于我来说修CPU供电莫过于放弃,自己什么技术,自己清楚。
按照我自己的思路来修就是用风枪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这时候就得想想伟大的【迅维】,赶紧上论坛查查,很多朋友说的几乎听不太懂,我就是菜鸟,实话实说。似乎有那么一点点思路就下载了一个图纸自己慢慢研究,GA-h61m s1 r2.1 无CPU供电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7470-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其实就是这位大哥给了我思路,但是我还是不太懂,所以就有了后文。   (你的查这个电压VCC18_PCH,这个电压会变大有时候达到3.3V,这时候你的检查这个R4993电阻正常吗,我这个电阻变成了1点几K,不是正常的3K.)   打开图纸 其实也没有看明白什么(实话)但是按照哪位大哥的  似乎有点点。然后果断吧R4993拆下换一个上去 插上电听到滴一声,(心想  居然好了,各位大哥大姐大叔大妈给个解释,很想学习!)最后附上完美亮机图片
写得不好,技术也不行,别人也写过,。只是简单的分享,冒个泡。

其实根本没有时间发贴,有很多主板都没有修,只是一会写一点, 还有很多主机也都没有看。然后凑到一贴。

(发帖不是在炫耀,只是在记录维修小明仔的维修生涯。)

暖。残阳‘’ + 1

网友:
+1,8V   过高   就会不跑码    修过  一些  一般  ASUS比较多!

网友:
能修好就行! 经验是慢慢积累的!

网友A:
目测你这个板子应该会返修,从图片上看你的那个电阻有一端明显存在着空焊的现象

H55

网友:
这 是一个场管加运放和供电方式,,,,,,,,,,,,不管场管S级什么电压,,,,运放分压的电压就等于输出电压]..楼主 要补下基础 了,,,不过你也很不错,,,终究是修好 了 ,

网友:
我正好有块这样的板。。看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你这个板子应该会返修,从图片上看你的那个电阻有一端明显存在着空焊的现象

这都被城主看出来了啊,   焊工勉强,好看是不行的,但是能焊上。比如I/O

网友B:
哈哈  焊功是每个维修人员必备的基本条件

网友:
H61的板子 4系列的会修下

网友:
我也嗅到过这样的

网友:
新学都这样,整好就行

网友:
学习了。

凤城 -4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C:
VCC18_PCH这是个什么电压,高手指点 下

网友C:
楼主把图纸分享一下吧!!谢谢

网友D:
谢谢分享,H61有些是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H61有些是不好修

掉电的更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图纸分享一下吧!!谢谢

分享了  密码大家都知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焊功是每个维修人员必备的基本条件

我知道 !!    反正能焊上不短路就行了    还是能过关的

网友C:
是多少,我还真不知道,谢谢你了

网友E:
焊工真不怎么样啊。R4993坏而不通的话运放就没有正向比较电压,造成Q24不会导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工真不怎么样啊。R4993坏而不通的话运放就没有正向比较电压,造成Q24不会导通了。

      一定得加紧练习!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目测你这个板子应该会返修,从图片上看你的那个电阻有一端明显存在着空焊的现象

厉害 眼睛厉害 ,我定睛一看 好像电阻只是焊得有点歪。。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厉害 眼睛厉害 ,我定睛一看 好像电阻只是焊得有点歪。。

点开图片,放大到最大,我看着是有点空焊的现象

网友:
楼主的文笔都不错啊,

网友:
电阻我知道阻值变大的多,变小的可不容易。

网友G:
小明还是回到维修的行业里面了。。加油吧。。这个行业还是有前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C18_PCH这是个什么电压,高手指点 下

VCC18_PCH====PCH(理解为桥供电之一桥有多种供电) 1.8V 供电。。。说得不对望指点。。谢谢

网友:
学习学习,暂时没处理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H:
这是一个运放加MOS处组成的线性降压,运放的同向输入端由3.3V经过R4993和R221分压得到,R4993的阻得越小,分压得到的电压就越高,控制MOS管输出的电压就越高。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目测你这个板子应该会返修,从图片上看你的那个电阻有一端明显存在着空焊的现象

听你这一说,我放大图片看了一下,确实是有点,焊点不正,应该不会虚焊吧

网友I:
竟然要密码,快说密码多少,否则我要打劫!

网友:
分压电阻通病?

网友:
我有几块这样的板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竟然要密码,快说密码多少,否则我要打劫!

我就是不说!   大家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听你这一说,我放大图片看了一下,确实是有点,焊点不正,应该不会虚焊吧

应该不会吧  大叔,    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是一个运放加MOS处组成的线性降压,运放的同向输入端由3.3V经过R4993和R221分压得到,R4993的阻得越小, ...

难道是R4993分压不正常导致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明还是回到维修的行业里面了。。加油吧。。这个行业还是有前景的。

    现在这里电脑城以前是3楼,现在跨的只有一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就是不说!   大家都知道

下载又浪费了我五分

网友K:
可以可以,说实话有时候在维修上面遇到难题来迅维找一下真的能达到画龙点晴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以可以,说实话有时候在维修上面遇到难题来迅维找一下真的能达到画龙点晴的效果。

等两天我拿工资了就报远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你这个板子应该会返修,从图片上看你的那个电阻有一端明显存在着空焊的现象

看来焊功还有待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I:
竟然要密码,快说密码多少,否则我要打劫!

密码 是rmadept

网友L:
兄弟,你这是1.8V不出啊,那里是CPU供电不出呢,我读得书少!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兄弟,你这是1.8V不出啊,那里是CPU供电不出呢,我读得书少!

没有,,,,, 这是个通病来的,

网友:
楼主遇到个好心的高手指点,恭喜恭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多少,我还真不知道,谢谢你了

就是  怎么玩啊

网友:
楼主还是很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竟然要密码,快说密码多少,否则我要打劫!

怎么把密码取消掉呢,每次看还要输入密码。

网友:
发帖子那么困难都没人加分

网友:
我的装在上面是1.7K,拆下来量是3k.

网友:
桥1.8分流分压出问题吗

网友:
除了知道结果以外, 没有分析过程。。

网友:
不修了 直接换块二手板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板无CPU供电

网友:
好贴,日后一定会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