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液晶电视37L05HR热机后出现杂音,最后无声音。

楼主(2016-04-19):
开机检查功放24V供电正常,特上论坛求助,希望哪位师傅能给本人指点迷津。在此先说声感谢。

补充内容 (2016-4-20 12:10):
谢谢大家的回复,换U37开机测试正常.

网友A:
电视机没修过,但是我感觉先量喇叭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查功放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估计是哪一个电容,不良

网友:
先接个耳机试下。接耳机没问题,问题就缩小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视机没修过,但是我感觉先量喇叭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查功放芯片的工作条件

喇叭已换了,确认不是喇叭的问题......

网友B:
路过,U37是什么功能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U37是什么功能的元件

DC-DC电路.........

网友:
有事,大家多讨论讨论,

网友:
看看是什么机芯的 例如8M60 或者8RXX 如果是R系列机芯 有可能是主芯片RTD2674性能不良 更换或者技改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成功,另外有可能U37芯片虚焊,加焊这个芯片也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