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体机,白屏,外接正常,应该是高压板有问题,不过高压板上不是应该有2个保险的吗

楼主(2016-04-19):
怎么我只见一个保险,不是应该有2个的吗?

网友:
新人求助中

网友A:
白屏的话,你要查看屏供电正常不,

网友B:
白屏说明高压板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屏说明高压板正常

是啊楼主他走弯路了,能白屏表示高压都正常了。就是屏供电不正常应该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还会白屏吗???

网友:
屏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白屏说明是灯管亮,没有图像输入,,,灯管能亮肯定高压板是好的,,跟高压板没关系,,看看屏线,,驱动板

网友:
屏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的话,你要查看屏供电正常不,

供电才0.3几

网友:
你断开屏看下,供电是不是5V,还有就是量下阻值有无短路。

网友:
都亮机了还在找高压板问题,看看屏吧

网友:
果然是新手,白屏不用查高压了

网友:
白屏我一般做屏坏来弄,也不查,等高手维修经验

网友:
可能出现白屏的原因有屏幕本身,屏供电,屏线 ,驱动板,我只知道这么多

网友:
白屏我一般做屏坏来弄

网友:
果然是新手!白屏你需要查看屏供电。

网友:
楼主你说返了吧, ,白屏是屏,屏线,显卡